请问bios怎么刷

楼主(2013-08-06):
看到论坛的大师傅们说刷bios, 一直不知道bios到底怎么刷,小弟我刚出茅庐,道行尚浅,望各位大师傅们
说说bios 怎么刷 ,再次不甚感激

网友(点评):
知道自己是小白,这些很基础的东西,不要动不动就发贴。先去度娘那看看,都会有的。

网友:
我们一般都是用编程器刷的。。。

网友:
向芯片里写入程序的工具

网友:
不要老是问,到网上查下,答案很详细

网友:
用编程器咯

网友:
多谢各位师傅的赐教

网友:
编程器有很多种,到淘宝上自己多看看就知道了。

网友:
听说是编程器!!!!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请问编程器是个什么东西

编程器就是刷BIOS的

网友:
网上有工具的,你找下就是,很多,根据你的主板类型下

网友:
都还在学习中,慢慢研究 吧

网友:
其实我也是来学习的

网友:
都是来学习的

网友(2013-09-06):
用牙刷刷啊

网友:
额,我也是来学习的,要去买个来研究下

网友:
取下来用编程器刷

网友(2014-01-16):
我也是学习的

网友:
We usually use the programmer

网友:
论坛上面的搜索里搜  上次好像看见过专门的视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