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发一台华硕VW193DE液晶显示器黑屏

楼主(2013-08-06):
     上午接修一台华硕VW193DE,指示灯不亮。拆壳取板,测交流正常,300正常,输出12跳变7V 5V跳变2V ,驱动板都不工作了,指示灯哪里能亮呢,初判断后级短路或电容漏电,拆开板子,目测无异常电容存在,测后级无短路,高压芯片正常。      遇到问题没有思路了上讯维网啥,一看,乐了,有一哥们也发同样的故障,从头拉到尾,几个回复,没大神参与其中,一一看下来,没有建设性操作,只知道楼主最后改高压了,成功与否不清楚了。搜索论坛里发现没有类似的故障了,郁闷。
      没思路了,就QQ游戏,来局桌球和英雄杀边放松,(我的习惯),偶然想起当此类板子前级正常后级无输出时一般都是电源芯片EA1530A 惹的祸。这输出低会不会也是如此呢,(既然会导致无输出,不良时候也会导致输出低啊)此芯片不良的多了去了,如同7575PS一样。拿起风枪果断取下更换之。通电,OK了。
    谨以此帖献给日后碰到同类故障的维友们参考---------建湖非凡电脑编辑

网友:
我心依旧i -2 标题不清/内容不符
踏风寻梅 -10 严禁灌水

网友:
哈哈,我小白开始猜也是电源开关的问题,因为楼主检查前级元件正常,12V输出电压不正常,那我就想是不是开关管的问题,呵呵

网友:
现在新的东东也不一定是好的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类一般查反馈吧

网友:
这下好了,以后有个参照了。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