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机+1.5v电压起不来

楼主(2013-08-06):
   今天拿到一块板子无1.5v电压,该换的东西都搞光了,请大师傅指教

网友:
看下给1.5V芯片的供电电压3.3v起来了没有,带显卡的看下显卡短路了没有

网友:
看下有没有显卡,有显卡的看下显卡有没有供电

网友:
查芯片工作条件啊

网友:
不要乱换东西,免得造成二次损伤。先看下1.5V供电芯片的供电、时钟、复位、开启信号,都有木有。在下手

网友:
查下那组供电没出来

网友:
找张图纸 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