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IO,W83627DHG-A的73脚南桥来的电压为什么不稳定

楼主(2013-08-06):
一块华硕P5KPL-AM SE的小板为不触发,按开机键后IO,W83627DHG-A的73脚南桥来的控制电压,有时能转为高电平,有时怎么按开机键也转换不了.转为高电平后,有时长时间按开机键才能翻转为低电平(大约20秒),有时怎么按开机键也转不了低电平,IOR 73脚挑起也是如此,不知怎么查了,南桥的晶振也换了,还请高指点,我是新手.

网友:
等待高手.........

网友:
坐等高人........

网友:
高手在哪里?..........

网友:
高手们帮帮忙呀

网友:
你都知南桥来的信号,还断了后路还是仍旧,就去看南桥的工作条件OK不,最好有电路图,一目了然

网友:
就是没南桥的图呀老大能否来一份

网友:
书有,但在铺面,你自己买本就好,以后有得用,芯片书,我都忘了叫什么了,应该有好多类书,你也可直接找找主板的电路图,修起来容易多了

网友:
再来一个大神吧..........

网友:
大神们给个南桥的图吧..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