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K42JR开机进系统掉电....

楼主(2013-08-06):
华硕K42JR开机进系统掉电....感觉温度特别高 ....有什么办法那位大侠可以解决这个问题

网友:
为啥不换个散热片试试呢。

网友:
我最近遇到好几个这种问题的 都是换散热片好的。
可以用手摸一下散热片的两端,如果热量差不多 ,证明没有坏 ,如果一边晾 一边热 就证明是坏了。在就是北桥的散热一定的整好。祝你好运。

网友(2013-09-22):
楼主 可以刷个程序试试  有的程序有问题 CPU能达到 90多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