杂牌电视机维修

楼主(2013-08-06):
故障现象:自己修电脑,电视的理论基础不扎实,略懂。昨天有个亲戚拿来一台杂牌电视机,是显像管的那种,说是放着的时候,突然出现一条竖线,然后2分钟后就关机,再去开机就开不了了。
初略分析:出现一条竖线,应该是行扫描出现问题,开不了机可能是电源输出一起给烧了。
维修过程:25寸,够大够重的,电脑可能没沉,感觉维修桌都偏小了,呵呵,题外话。拆解过程省略,没什么可讲的。第一步我先插上电试了一下,果真一点反应没有。就按我之前的思路来,先量行管,烧了,再量了它外围电路,都正常。第二步我修家电的朋友说没这么简单的,肯定会地方引起烧的,要查仔细,否则还会烧。怕了你了,可就是查不到有问题的地方,我就加焊了全板,虚焊的点确实很多。第三步我想我还是买行管装上去试试看,真烧了再说,结果装上后,还是老样子,看来还有问题,庆幸的是新的行管没烧。第四步我考虑是电源电路有问题,结果一查电压基本正常,因为我不知道多少电压是够格的,反正几路电压输出都有,再跟crt显示器,还有就是看的电路书等判断应该问题不大。最后发现问题是我加焊的时候把一个点给断开了,这个点的电压直接连高压包的,估计以前修的人为检查问题给故意刮开的,我怎么看都不是连一起,后来我试着连一起,电视机能亮了,不过中间有条绿线,好吧,行电路还有问题。第五部经过慢慢查终于找到一颗无极电容给挂了,换上后一切正常。
总结:其实问题不难,但电视机没研究过,很陌生,老手估计20分钟就能修好,我花了半天。有个问题请教,电容挂了,断开这部分电路了,怎么还会烧行管呢,还是说这个电容不问题,引起行管烧了,那电容是怎么给挂了呢。
本贴纯属记录贴

网友:
逆程电容变小,行激励不足都能引起烧行管

网友:
阻值太小了就烧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