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神。这个是单6的lvds吗

楼主(2013-08-06):
上图先:

新手。初次操作,这个是不是单6lvds屏。定义是什么。度娘找不到啊

网友:
单6的屏线.网上有现成的屏线卖的

网友:
应该是单6的

网友:
是单六怎么了

网友:
屏线是多少针的?

网友:
明显的单六位的。。三组信号。。一组时钟。。。度娘找不到是什么意思呢????

网友:
应该是单六的

网友:
确定是单6的,这里有定义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507616-1-1.html

网友:
从走线看,是单6屏,,这个是笔记本屏接口中,,,

网友:
4组线,应该是单6的。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LDE屏的接口吧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