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GATEWAY开机进系统运行一段时间掉电

楼主(2013-08-06):
   GATEWAY开机进系统运行一段时间掉电,板号Z06,换了南桥和CPU电路的电容还是不行,各位修到过吗,什么问题?谢谢

网友:
各位哪个修到过,指教一下

网友:
各位哪位修过吗

网友:
温控电路,各大电容

网友:
能说清楚一些吗,这个机子修的头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