路过的高手看看是显存,还是虚汗?

楼主(2013-08-06):
路过的高手看看是显存,还是虚汗?不好意思,我没说清楚,是台板的显卡。
显卡
同意楼主:
5.0
tanxinyu
同意楼主:
显存没挂,加焊就好!

网友:
外接是不是也是这样花? 估计是显存的问题

网友:
感觉应该是显存的问题。

网友:
显存 ~~~```~~~~~~~~~~MEI 修头了

网友:
显存问题 看看爆锡没有

网友:
加下显存不行换吧

网友:
加焊下显存试试

网友:
小花显存,大花显卡

网友:
如果屏没事,就加焊,最好用显卡检测软件测下,看问题出现在哪个显存上,先加焊,一次不行加多两三次,再来换.
就看系不知好坏,要有对实体实操过才出答案.只能说基本维修思路.

网友:
这是什么机器 笔记本吗?

网友:
显存有问题。最好软件测试下

网友:
看都看不清楚

网友:
一般都是先干显卡,再显存哦。很难说一定是哪块出了问题

网友:
英伟达显卡!我试过!

网友:
加焊下, GPU 试试看 在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