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R458 无CPU供电

楼主(2013-08-06):
现在是CPU没有供电,电流在0.200多A,CPU供电芯片ISL6266A,测试48脚3.3V,22脚5V,20脚19V,44脚VR_ON  0V 。与44脚相连的R295 板子这里是没有贴原件的, R295 一端有与H8 的54脚相连  54脚有3.3V   。 我加了一个0欧的电阻在R295的位置,结果另外一端也没有电压了。 图中R296 两端也没有电压。 请问会是哪里出了问题?

VR_ON接到一个0欧姆的电阻R296.测R296的另一端也是0V,可以判断电阻没有坏。跟踪VCCP3_PWRGD.是从u18--SC415ML的22脚和21脚产生的

!SC415ML的3脚.16脚VDD,5v正常!5脚,4脚。开启信号,3.3v正常
第10PIN TON脚为SC415ML开关频率控制端
由VDC经R336  1M电阻输入到芯片SC415ML的10pin。测10pin既然是0v,心想是不是电阻坏了,测电阻是1M没有无穷大!说明电阻没有坏,测试电阻另一端有19V 。于是换了一个1M的电阻还是为0V。 接下来就不知道查哪里了?

网友:
CPU座后面有没有NEC大电容先干了他在说

网友A:
这样肯定不行的,要是没有电阻的话就证明R295另一端的3.3和那个开启没什么关系,查一下相关的电路,看是不是有微短引起的不出电压,我觉得和后面的电容应该没什么关系,看是不是芯片本身引起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样肯定不行的,要是没有电阻的话就证明R295另一端的3.3和那个开启没什么关系,查一下相关的电路,看是不是 ...

芯片换过了, 换了一个6262A 查了资料可以代用, 结果故障一样 。

网友B:
这个信号应该有连到其它地方吧,不可能悬空才对啊,楼主认真看下图纸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信号应该有连到其它地方吧,不可能悬空才对啊,楼主认真看下图纸吧

恩, 正在看呢。

网友C:
改换的也换了,那明显是没有开启电压过来吧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改换的也换了,那明显是没有开启电压过来吧??

是呀, 不知道往那查了

网友:
触模板那里是不是进水了。  我有一台。再修哦。也是进水。

网友D:
SC415M两组输出电压正常了,PGD1和PGD2就应该出来了,VR_ON才会有。

网友:
查cpu ic的工作条件看看满足没,还有北桥的条件,我见过有些机子cpu坏了也是没电压输出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SC415M两组输出电压正常了,PGD1和PGD2就应该出来了,VR_ON才会有。

21脚  22脚 都已经有3.3V了

网友:
已经好了, 找到一片SC415ML 换了就好了。

网友:
早上找同行找了块料板拆SC415ML 换了就好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