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G31雷击去网卡后有条状花屏,求助!

楼主(2013-08-06):
一块华硕G31雷击去网卡后(开机正常如上图),主板logo显示后出现条状花屏(如下图,因手机抓拍不好,实际闪的较多)
然后反复几次的黑屏都出现闪屏, windows xp进系统的进度条也不出现,但最后欢迎使用正常出现,进系统也正常(如下三、四图),测试半小时也正常,不知那条状花屏是怎么回事?要怎么修?求高手相助!不胜感谢。

补充内容 (2013-8-7 10:46):
更换显示器试了,的确没有了条状花屏现象,但还是看不到windows xp进系统的进度条!

网友:
很负责任的告诉你:是显示器的问题.

网友:
嘿嘿,,雷击的好麻烦滴

网友:
先换个显示器试试,确定问题所在再说

网友:
雷击的 各种不稳定   神马都有可能

网友:
跑3D测试下,如果出现异常,可以认定北桥挂了

网友:
能正常用么,? 没见过雷击后这一的问题

网友:
显示器的问题

网友:
换个显示器确定一下故障地方

网友:
估计可能是显示器除了问题了 ,可以多多测试一下哦

网友:
还可能有隐性故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