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能救救我的联想C466M呀

楼主(2013-08-06):
朋友前几天送来了一台联想C466M的本本,说黑屏。我接万能电源调压到19v,开机竟然能显示(心中大悦)。可刚到WIN XP桌面听着轻快地音乐不就就死机了(郁闷)。拆机检查,把算热处理好,再开机进系统又运行了几个小时没有问题了,打电话要他来取机。朋友拿回去用了3天有来找我,说还是老问题黑屏。这次不敢怠慢,拆开检查主板,没有发现哪里有明显烧毁的地方,裸板通电就是死机,换CPU 、内存、CMOS放点也一样。手摸CPU散热器也不烫。现在不知道如何下手了。谁能支点下迷津呀!!

网友:
有地方虚焊了。,!

网友:
换个CPU试试,再检查CPU供电电路,可能性最大在CPU那边

网友:
不要告诉我是84的显卡。。。

网友:
是集成显卡的呀

网友:
网上找找通病吧

网友:
CPU供电有没有问题?查过没有

网友:
换北桥吧,

网友:
能开机掉电,用示波器测吧,是不是电容漏电,温控芯片,以及电路

网友:
CPU换过呀 也在网上搜过没有通病 开机一点亮就死机呀 裸板点也一样,CPU温度也不高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