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主板故障 运行程序时分辨率自动降到最低

楼主(2013-08-06):
可以正常开机 但是打开任何软件的时候分辨率都会自动跳到最低 偶尔还自动重启   重新驱动显卡没效果 换了以前做好系统的另一硬盘也没效果  换了显卡、电源故障依旧 所以估计是主板了。。。。。两个内存 清理、互换、拿掉一根都没效果  。。。。。。硕泰克845主板 的确很古董。。 只是挂qq和小游戏之用 要是可以修好 还能用。。。。。。所以请高手指点一下方向  大概会是什么地方的故障

网友:
右击我的电脑 -属性- 监视器-屏幕刷新屏幕看看是多少,调到60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