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判断待机电压是触发前产生还是触发后产生。

楼主(2013-08-06):
   最近一直头疼的问题,怎么判断待机电压是触发前产生还是触发后产生?   以前都是上论坛上搜, 但总有论坛上搜不到的东西啊。 这些也是要必须学会的。  在没有时序的情况下, 测哪个信号才能判断出来?  求大神们告知。

网友:
这个要看那些机型·。。一般都是出发前就有的、·。。少数为出发后产生

网友:
触发试一下就可以证实,看图纸有时也不准确

网友:
老大,既然你都说是待机电压咯,肯定是触发前就有的啦,触发后才有的还能叫待机电压吗?啥样子才是待机哦

网友:
看电压的开启信号嘛,

网友:
看适配器检测信号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