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tplink 无线路由设置问题

楼主(2013-08-06):
tplink 输出网线 呈现 1 2 3 5 6 网线闪动,是本身就是这样的 还是怎么回事  无线里面的WMM 是什么作用

网友:
台式机连上这无线路由,每隔10分钟断一次线  过后去掉了WMM的勾,才解决,求助知道的说下为什么这么设置

网友:
应该有说明书你看下啊

网友:
说明书上没有这些说明

网友:
在勾选WMM前,平板 手机 电视 无线有线正常,唯独台式用有线还是用无线网卡用无线,都是10分钟断一次

网友:
什么是 WMM
为全面满足Wi-Fi与3G在技术融合方面的需要,全球Wi-Fi联盟(Wi-Fi Alliance)已经推出Wi-Fi多
媒体交互认证体系-IEEE802.e,以此作为802.11网络QoS的进一步演进和延伸。WMM(Wi-Fi多媒体)全面定义了四种连接内容,其中包括语音、视频、best effort以及background,以此优化网络通信的质量,以保障这些应用与网络资源建立稳定连接。同时,WMM优化了Wi-Fi原始终端用户的通信体验,在一个更为广泛、更为庞杂的网络环境和通信环境中,提供高质量的数据、语音、音乐、视频应用的网络连接性能。

网友:
好像是无线路由本身的问题。

网友:
纠结了  你去TP 工程师吧

网友:
6楼介绍很详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