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CQ40求助

楼主(2013-08-06):
一台CQ40原黑屏,显卡重植后,上电电流到0.36后,停3-5秒重启,BIOS刷过,CPU供电芯片与EC都补焊过依旧,小白求解

网友:
量一下显卡做短路没有

网友:
按时序查,看看是不是有的供电出不来!

网友:
开机后量各电感有电压不?要不就是显卡挂掉了

网友:
谢谢各位兄弟,显卡挂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兄弟你们有认识以前在广东惠州康力的人不?那时四川人在那里做维修的工人好多哦.

这个真不认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