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舟 C61 跑D5 掉电

楼主(2013-08-06):
这板子一个月前是供电都正常跑00,压桥跑码,于是加焊好了,昨天拿出来用下,跑D5掉电,发现内存供电无,换RT9202好了,用了2小时,今天又上电试机,又跑D5掉电,以为又是Rt9202问题,测下不是,各供电正常,难道是桥又虚了?
掉电

网友:
先查看桥到内存的线路上的电阻和电容是否损坏没有的话,你就从新值桥吧。

网友:
先刷个BIOS,如还不行再做桥!

网友:
这主板用不久的, 重新值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