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大家一个傻瓜式的问题

楼主(2013-08-06):
就是,拆解笔记本后,安装时,螺丝会有多,或者是安错位,其实我都用CPU的塑料盒多个粘到一个大纸板上,可还会弄错,或多出一个或几个,很苦恼!

明天我打算买几支粉笔,用于打记号啦。
请问各位前辈有什么技巧没?真心求教!

网友:
我也是的,这个也正常,主要是自己装的太少了,最好的方式就是拍照片。

网友(点评):
我看还是划计号,这个实用些!

网友:
有什么奇怪的 哦最多都能多出7-8颗螺丝 太多了 记不住

网友(点评):
关键是客户,在眼前,你多出的,就没法解释了啊!

网友:
拆装多了。自然就知道什么地方上什么螺丝了。多拆装。弄的越多越不容易记住。

网友(点评):
嗯,就是拆的少,这是不争的事实!

网友:
哈哈,谢谢楼上几位,看来,这不只是我一个的问题啦,明天买点什么记号笔什么的,要能擦掉的那种

网友:
我们都一样哦,感觉就是拆少了,没有办法,只有认真继续拆哦

网友:
慢慢来嘛,我也是的,不要急哦

网友:
只要客户没看见,扔掉就是了,我也经常这样,我也是个新手

网友:
慢慢来拆多了就还了 逻辑是分型号大小的 刚开始用水笔注明下

网友:
大家都来谈谈经验,也好共同进步!

网友:
我是用朔料杯装,里面螺丝用一个杯子 外面用一个杯子 有的机器螺丝种类多的可以多分几个杯子装

网友:
做记号,用相机照

网友:
有一点点技巧,如:
大的粗的螺丝基本是D面的;
细小的基本有光驱的、硬盘的、散热管风扇的以及键盘、C面的;
还有一些不大不小的不粗不细的的基本就是D面的

以上是我的个人经验,仅供参考!

网友:
自己买个那种小格格的盒子,在上面标清楚哪的位置,把螺丝放到相应的位置就行了。总之还是要多拆。

网友:
找个塑料的带多个格子的盒子 我现在就用   然后按但D  C  面板 键盘   主板螺丝的顺序  一般很少有多螺丝的
风扇的可以单独放个格子   再说刚刚拆装  就是这个样子  这是个熟练的过程

网友:
我是每拆一个地方,螺丝就放在一个盒子里,没出过错误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找个多格子的盒子,一批批的放,装的时侯倒 过来一批批的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