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确定一下是不是温控引起的掉电,兄弟们怎么搞的?

楼主(2013-08-06):
想确定一下是不是温控引起的掉电,是断开图1中的  1PIN  2PIN  ,还是断开7PIN?  温度越高 1PIN  2PIN间的电压差 是不是越大  ?还是阻值变大?

网友:
PIN1 和PIN2,pin15和pin16 短接。

网友A:
不上风扇上电测下看看,事实来验证下吧,也等待你的结果哟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上风扇上电测下看看,事实来验证下吧,也等待你的结果哟

兄弟不是太明白你的意思,还望你不吝赐教

网友:
什么型号机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