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不认盘维修一例

楼主(2013-08-06):
前些天接到一个西数SATA320G,故障主板不认,问过用户,他的主机是双硬盘的,坏的是从盘。是突然间坏的,以前没有异响。
通电试下,没有马达音,测12v、5v输入都没电压,拆开电路板,测电源IC有输入电压,怀疑电源IC坏.型号是SMOOTH L6284,手头上没有.
用100倍镜仔细看下发现这块电路板很多地方起了锡锈了。
怀疑有脱焊。用热风枪加焊了下引脚,上电,居然有电压了,装上上机,能认了.
总结:以后碰到这种芯片故障的,不防先加焊一下,可能也能碰巧,呵呵.....

网友:
楼主这样也可以啊……

网友(2013-12-05):
其实电子元器件因为虚焊或是锈的问题的还是挺多的,前些天我的手机接电话就是没有声音。别人能听到我的声音,我听不到对方的。最初以为是某些芯片烧了,其实只是把手机拆开,酒精清洗了一下,再安装到一起就OK了。

网友:
我通常看到这种情况,我也是先清洗再加热

网友:
希捷的好像也很容易腐蚀... 清洗下就OK了

网友:
仔细才是关键呀  支持楼主

网友:
也算是秒杀这个故障了

网友:
硬盘坏了还可以修理呀,第一次听说,我的硬盘只要认为是坏了,就只能再买一个新的。

网友:
其实这个问题是通病来的西数盘很多都有这个毛病

网友(2014-06-19):
经验啊,,,学习了

网友:
维修还得仔细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