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416S蛋疼维修

楼主(2013-08-06):
闪灯,重植北桥。外界亮机,内接第一次可以显示,再开不显,但是外接每次都正常,偶尔一次也会内接能正常显示,如果能显示的话,只要不拔掉电源,关机再开都是可以的,拔电就不行了。 更换屏线,,依旧,换码片,好了。

网友:
没看明白,到底是哪里的故障啊?

网友:
换屏都没有好,还有换码片能好?不如你说没有一样的屏换,换了个代用屏,然后把码片也一直换了就好了!

网友:
换屏了都还不好呀
有点不理解哟

网友:
真是看不懂,好像哪里都有问题是的

网友:
没看明白  4416的屏线坏的少吧  北桥 显卡有坏的

网友:
笔误,是换屏线依旧,换屏好才换码片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