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此待机芯片实际型号!!!

楼主(2013-08-06):
HP Q72C g4-1235TX  板号:DAR18DMB6D1
板上标注:PU3,24PIN的, 知道的兄弟,请告知下~~~

网友:
现在i3.i5的机子都这样。买都不知道怎么买

网友:
是不是CPU供电的?

网友:
一般就照上面标的去买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没有图纸以后维修越来越难了

网友:
有找到图纸 是rt8223 可能同你说的能通用!!!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