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烤箱的朋友过来看看。

楼主(2013-08-06):
刚才做了个显卡芯片,有鼓包了,温度都正常。我现在考虑最近是不是因为最近天气潮湿的原因啊!所以问问有烤箱的朋友,是不是BGA前是不是都要到烤箱里去除一下潮湿啊,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前几天有个联想本子进水,可以开机,我就拿洗板水给洗了一下,顾客拿回家后不到一天就回来,电脑开不了机了,我觉得当时我要拿烤箱,考一下的话是不是就不会这样啊!所以我想向有烤箱的朋友咨询一下,是不是必须要买个烤箱呢?什么牌子的烤箱好点呢?

网友:
你可以选择把预热打开10分钟再开1 2温区
买烤箱意义不大 凡事变则通

网友:
放在BGA上也可先加温下,然后在做呀

网友A:
我的车就是天然的烤箱,哥们儿  我也遇到一块进水的主板  那天就是放车里忘记拿出来了  傍晚拿出来测试下  结果好了。呵呵  试了两天了  没发现问题呢  车子里温度高的很啊  70多°  烤一下午就OK啦

网友:
呵呵   你的是什么车啊   这么高温

网友:
买个工业烤箱吧,不超1000块,也挺实用的

网友:
一般的烤箱都得1000左右,烤板子用bga就行,如果是烤芯片还是烤箱的好

网友:
用微波炉烤

网友:
潮湿天气对做BGA是会有影响会氧化球。

网友:
有什么款式的烤箱啊,有烤箱的推荐一下吧, 我也想买个烤箱,

网友:
工业烤箱  1000多点 随便买个

网友:
烤箱费电啊,而且一开都要开好久!!!

网友(2013-09-08):
烤箱也要钱啊

网友:
你BGA几温区的?

网友:
烤箱还是很有用的。进水的机子都需要烤一下

网友:
用消毒柜就行了。

网友:
放在BGA上面烤

网友:
没用过烤箱,也没打算买.一般就放BGA上

网友:
这个威武啊

网友:
放车上烤,我也这样干过,效果还不错的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的车就是天然的烤箱,哥们儿  我也遇到一块进水的主板  那天就是放车里忘记拿出来了  傍晚拿出来测试下   ...

呵呵,改天我进水的板寄过去,你帮我放到你车车几天。

网友:
主板一般在BGA上考考就可以了,

网友:
进水的我都是用BGA烤,都是加热,效果一样。

网友:
围观一下,没有烤箱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