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虹等离子ITV42738开机有声音没图像

楼主(2013-08-06):
如标题所诉,开机之后声音正常,无图像。测试电源15V电压正常,求指点维修方向,谢谢!

网友:
请大家支援一下!

网友:
怎么没人说话呢!

网友:
等离子维修 首先测试电压 (屏上面有) 而且也可以单独维修电源板,要判断是否电源板问题,断开所有负载只保留主板逻辑板开机看看各路电压 首先是vs 如果正常那就继续下面的电压,如果都正常那就把负载板逐一连接看看电压是否正常,不正常就是那块板子有问题了。我只是简单一说。真正要维修还是要明白其原理结构才能快速维修。

网友:
1).遥控开机瞬间测试电源板各组电压,VS 209V;VA 54V;D15V;三个5.3V;都有。在正常范围。
       大约2秒后VS、VA、还有两个5.3V关断输出。只有D15V和待机的5.3V。(此时电源指示红灯在闪烁)
2).电源指示灯还在闪烁,大约5秒后红灯变为绿灯,声音出现,无图像。开机完成。
      此时测量电源板各项电压:只有D15V和待机的5.3V。
3)由于VS和VA没有一直输出,所以此时Y板和Z板没有工作。

4)按照此型号电视的屏自检方法进行自检,屏幕仍然没有显示同时 测量电源板各项电压: 只有D15V和待机的5.3V。VS和VA在开机2秒后就已经关断了。(现象和正常开机一样)
自检方法如下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