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台F83V一台X88V曲折之路

楼主(2013-08-06):
      品牌:华硕X88V   F83V
      板号:F83VF   REV:2.0 独显
      维修过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最近都很少发帖,看到我师姐晓风欣月这几天很勤奋,平常一些比较简单的案例我就不发了,这个对大家有一点疑难的,甚至是奇怪的问题当然要分享给大家,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呀,呵呵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午时候客户拿来一台X88V,说显示华硕的LOGO就没有下文了,开机一看,嗯,典型的卡LOGO.让小弟拆机先,小弟二话不说换南桥。呵呵,我可是不喜欢动不动就换桥的人哦,我只有在十分确定的情况下才会换桥的。板子拆开看下哪里都没修过,心想问题应该不大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大家知道的,拔掉所有的外设,光板亮机还是一样,南桥?还是不想换,于是量网卡、声卡、PC,一个一个拆掉。还是一样,难道真是南桥,先修另外一台F83V,这一台是没有待机的。实测有3.3V,没有5V。

          实测RT8206芯片条件,VIN-19V,4-19V,7-5V,1-2V,14-0V,27-5V.呵呵,14脚开启没有,嗯,好修。开启寻找源头

         是由5VO_ENBL
          到了这里,于是断开D9100,怕会拉低,断开还是一样。那就测Q9105,+3VO要导通,G极就必须是高电平,实测没有电,那就不对了,是没有发出还是拉低呢?最后测出是VSUS_ON这个电压没有,这个电是EC发出的,前提是要EC的条件满足,而且要BIOS参与吧?因为是GPIO脚,那就测下EC的条件吧。
供电、时钟、复位、LID都正常,当测到ACIN_ON#的时候发现只有0V,BAT1_IN_OC#是3.3V,不对啊,插电源ACIN_OC#要3.3V啊,于是 就到了充电芯片了,啥也不说,把那个卡LOGO的那个换了,OK,亮机了。
       激动的时刻来了,当我用我卡LOGO 的屏亮的时候还是一样卡LOGO,不可能啊,两块板不可能一样的问题啊?于是换F83V的屏,过了,不是吧,上半部分的问题?当我拔掉摄像头的时候也过了,ON,MY GOD,大家知道了吧,呵呵,有点赶,谢谢大家,加分哦

网友:
老大,你的ACIN_OC# 0V是正常的,3.3V不对,最后是不是换充电芯片解决的,这个好像是ASUS这个系列的通病了

说的在理,楼主发的看的一头雾水啊

网友:
这个还是第一次听说  SD那到是修到过

网友:
ACIN_OC# 为低好像是对的吧。。。不解!楼主解释下!!!

网友:
ACIN_OC# 0V是正常的 。楼主重新整理一下思路

网友:
说真的。看得我一头雾水。

网友:
不好意思各位,昨天太匆忙了,ACIN_OC#是低电平才是对的,SORRY.

网友:
前面讲的挺清晰的,到acin_oc#那就看不懂了

网友:
看了回复才看懂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