跑电路图

楼主(2013-08-06):
怎么可以跑保护隔离电路图哦,求给点具体的实例。

网友:
肯定从电源接口到公共端就好了,公共端有电压。隔离保护也不用修了

网友:
一般经过保险,滤波电容,二极管,MOS管等等元件就公共端了

网友:
用万用表跑了下就到了。一般电感过后就是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怎么都是同样的说法呢,难道就不能清清楚楚的说嘛

怎么说清楚难到电容 的C??也要说出来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怎么说清楚难到电容 的C??也要说出来吗

他的意思是有没有举图说明,只是大概说无法听明白,新手都这样,谁不是从新手过来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怎么说清楚难到电容 的C??也要说出来吗

也不是这么清楚,只是应该清楚易懂,是不是嘛

网友:
还是感谢你们的回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