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器偶尔黑屏

楼主(2013-08-06):
显示器偶尔黑屏,最初以为是电脑问题,弄了半天是显示器问题,该咋办呢?是显示器 哪的故障呢

网友:
黑了看看显示器的电源灯是否亮或闪

网友:
之前我也遇到过。看看是否有电容鼓包

网友:
驱动板虚焊 电容怀孕了

网友:
先检查电源板各项输出是否正常,一般为:12V 5V 排除输出问题后,检查灯管是否老化,

网友:
用工具检测灯管,检测12V,还有高压板替换一个试试

网友:
是不是排线松了

网友:
有这个可能。

网友:
鼓包(怀孕)  换掉电容看一下 我上次遇到过 看着好好的 其实肚子里有问题 呵呵

网友(2015-05-01):
上次遇到一个  换全新显示器  完美解决问题

网友:
楼主拆开了吗?有进展吗?

网友:
我现在遇到同样问题,是联想LI2721sWA,只保修15个月,可恶,现在还不知道是哪的问题呢,滴一声就黑了,然后又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