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CQ32大面积进水维修

楼主(2013-08-06):
    大家好。。这是一台关于CQ32进水维修的板。

       故障:1  不通电 ,待机0.00  。。之后修通电后过完内存不显示。。

进入正题:  维修故障1:  不通电过程。       看U9 G极通过电阻连接到充放电芯片的BYPASS# U17拉低BYPASS#的条件是 当然还有主供电PVCC,实测ACDET为0V。。。。既然ACDET为0V,大家也想到什么问题了吧。。。。   换后。第一个管子顺利导通,这时测试U9的G极为12V......可是待机还是0.00这是怎么回事呢????    测试公共点电压只有0.065V看来U7还没有导通。可是测量U7的G极为0v啊....这是怎么回事呢? 再看电源上奇怪的显示出0.02的待机了。按下开关还上电了。可是接屏没有显示。外接也一样。。。。看内存插槽有腐蚀痕迹就用烙铁加焊,还是无果。就拔电换跟内存,当按下开关准备测试内存的工作条件时,神奇的一幕来了。居然又不能开机了,待机又为0.00.。。。。。。。测试公共点又为0v,测试保护隔离的检流电阻上已有19v电压。。看来又是U7惹的祸呀。。。测试U7的G极还是0V。乍一看HP的电源灯亮了,大家都知道,保护隔离不过适配器灯是不会亮的。。。公共点又有19v了。。。。不会是U7引起的保护隔离不过吧,这时可别忘了此机进过水。。。有可能虚了吧。。。于是重新取下焊上。。。上上自己的内存测试内存有没有波形。。。。发现内存排阻上有持续1.5秒左右的波形就没有了。。。想到内存可能已经过了。为了证明自己的猜测,就测试了一下声卡的复位。 为什么看内存过没有过要去测试声卡的复位呢?????因为跑马是这样跑的     ------内存---PCI总线----显卡----亮机----检查外设---引导系统。。。。所以声卡的复位在内存过后才会有。。当然此方法适用于80%的机器。。。不能保证所有的机器都一样。。。。我这个机器是过内存才有声卡复位的。。。我是这样测试的。。上上内存测试声卡复位有3.3v。。如果不上内存声卡复位0V。。。所以我判断内存已经过了。。。那既然内存过了。那就找PCI总线的设备吧。。。看到那进水的网卡是。心情激动万分。。。网卡的脚上有霉霉了。。去掉网卡后。。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接上那可爱的屏。。。电流上到1.35---1.19.。0.99--0.90不动了。。。眼前得景象让我怀着收钱钱的心顿时跌倒谷底。。。。屏还是包大人脸蛋的颜色。。丝毫没有因为的心情的激动而改变。。。唉既然是大面积进水,,,显卡的背面是逃不过水的侵虐的。。。以前修道过一台QL6也是因为进水导致不复位VRMPWRGD和PWROK都有...南桥的14M时钟也有漂亮的波形。。就是不发出PLT_RST。。几经测量觉得还是南桥有问题。BGA加焊回来就亮机了。。。于是觉得这个显卡也有可能因进水导致虚焊。。。上BGA      几分钟后回到座位,再次怀着激动的心情接上屏。。按下开关。。。风扇都没有转。。。看电源0.01A再次按下开关电流上到0.07就掉了。而且不能再次触发。一般触发一次上电 掉电后不能再次触发是因为后级有短路。啊 file:///C:/DOCUME~1/ADMINI~1/LOCALS~1/Temp/SGTpbq/3604/0060C437.gif 不会吧。。。显卡加焊短路了。。。。测试显卡芯片上的电容。最低的阻值也有10欧啊。。。。在测试显卡背面的电容。有两个的阻值为2欧。。啊难道真的把显卡加焊死了???。。。。于是断开显卡供电的隔离点。。咦 还是涛声依旧。。。难道显卡没有死。 是加焊的时候把其他地方挂着了吗??? 由喜转悲呀。。好容易修通电了。。。又搞出新故障了。。0.07电流。。于是测量CPU电压在掉电瞬间有没有。本来是测试CPU电压。。可表笔不听话,还是我心情不好走神了。。打到公共点去了。。。。。。发现新大陆。公共点只有16V电压。。难道是因为欠压保护?。。先不管看看是什么引起的  。。再次测试保护隔离检流电阻两端都有19V电压。。U7 S极有19v D极16v。。又再次测试U7的G极,还是0V啊。。。那可能是U7性能不良吧....于是找料板。拿到几块HM65的板找找看。。有这种个头一样的管  但是是N沟道的用于PWM电路。。。看那几块板的保护隔离都是大8脚场馆。。。上不上去。。。。。既然找不到,索性不找了。。。既然条件满足。那就好办了。取掉U7。。。直接一坨焊锡连过去。。。终于又看到久别重逢的电流啦。。。显卡都吹了,那就再次点一下吧。  再次看到那屏跟包大人脸蛋一样的颜。。我想起了那首歌。。。没那么简单。还有故障。 还有故障。。。。。那PCI都拆了。。只有显卡了啊。。。供电  时钟  复位。。。那就测供电吧。。。主供电是肯定有的。。哦 隔离点的焊上。。。显卡肯定不止需要主供电 还得有辅助供电呀。。。测试显卡背面,就是进水那一面。。所有的小电感电压。。。。嘿  不测还真的不知道。测了还真的找到故障了。。。 追查其来源。 由于R65被腐蚀  导致+V1.8S_gpu和+V`1.5S_GPU不能正常产生。。。终于水落石出。柳暗花明啊。。。文笔比好,见谅。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给位有分的捧个分场。。。。没分的捧个人场。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感谢大家观看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不光有技术、而且叙述的也不错

网友:
这个详细呀,没学过的人多看看都会懂些

网友:
解释的很详细

网友:
这么多故障都修好了,很厉害啊

网友:
呵呵 维修嘛...我觉得技术占80%  运气,等其他因数占20%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如果我测试CPU供电时,如果正好打到CPU的电感上。。也许我就修不出我加焊之后的故障了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光有技术、而且叙述的也不错

呵呵 我也跟你一样  远程培训学员。。。。。22期。  你可能是我师兄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呵呵  不知师兄,,,实地怎样。。。现正在远程。。。有机会我也来实地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楼让好技术

网友:
不通电也是电阻,不过1。8/1。5也是电阻,二个电阻!分析到位,图很形象。进水腐败电阻的确难找,楼主手到擒来。{:soso_e179:功底不错,内存过了,声卡复位也有了,果断锁定,称得上精华了!

网友:
修笔记本是相当大 蛋疼

网友:
进水的机器,就是这样,先是要把进水的地方处理干净,电阻腐蚀的,就可以了

网友B:
以前接过类似的故障,老机器,客户嫌报价高不愿出钱修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以前接过类似的故障,老机器,客户嫌报价高不愿出钱修了。

啊  I3的笔记本还老啊。。。

网友:
好长呀,先回复一把。。。

网友:
楼主好技术 不错的帖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