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星ms7259

楼主(2013-08-06):
新手上路本人手上有一块V星ms7259开得了机内存没有电压输出测场效应没坏up61o3i也换了和up6103第七脚连接的三极管搞掉也不行。求高手帮助谢谢?

网友:
不会跑电路吧

网友:
查芯片供电有无,自居升压,开启有无

网友:
查一下up6103的1脚和5脚是否有12V或者5V,7脚是否有电压。若是有就是该芯片坏了。没有的话查信号来源。

网友:
搞今天客户拿板回去了谢谢大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