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CQ40—LA-4103P的维修过程

楼主(2013-08-07):
HP CQ40LA-4103P的维修过程
一:
刚拿到板的时候,是显卡短路问题,显卡和北桥之间的耦合电容有3颗对地阻值为0
拔掉显卡,大吃一惊,发现板上掉了1/4的点,因为是二修板,我敢肯定这时上家拔掉点的,掉这么多点,补点太麻烦,所以决定干脆不补点,从料板上找个显卡植上去,短路问题解决了。
检查各大电感都没有短路后,接下来通电触发,发现触发不了,检查EC的32脚电压一直为0
换个EC,能触发了。
二:
接下来量CPU的复位
没有1.05V
既然CPU的复位没有,接下来肯定量南桥的复位信号PLTRST#了
在JP7的22脚量PLT_RST#,0V。
这时候郁闷了,心想这板怎么这么多问题,没办法,接着找南桥复位的条件:
1.    VRMPWRGD信号
在电阻R353的第2脚量有3.3V
2.    PWROK信号
由EC发过来的CLPWROK信号是有高电平的

3.    PCICLK信号
示波器在电阻R161上量由时钟芯片发过来的PCICLK信号,有33MHz的频率

送给南桥
哎,蛋疼了,上面3个条件都满足了,无奈只得去查供电
4.    供电(供电留到最后查,因为供电需要检查的地方多,而且供电这部分一般不怎么坏)
在网上下载的点位图只有LA-4102P的,LA-4102P的布局和LA-4103P的很相似,心里暗喜,但是当一查到具体的电阻电容时,发现他们的名字根本对不上,只得一个一个找啊!
好不容易找完了,包括+1.5VS、+5VS、+3VS、+5VALW、+3VALW
+VCCP
发现都是好的,这时真没思路了,但是总感觉有不全面的地方!!
三:
下午来了之后,再检查一遍条件,发现上午查条件的时候少查了一个由EC104脚发给南桥的PM_PWROK信号
用万用表量R408上的电压—0V!!
问题终于找到了,查看EC的104脚,没发现空焊,用万用表笔捅一下,动了!!我去,原来还是空焊了!!!!!
重新焊好,PLTRST#信号出来了!!CPU复位也有了!!
于是装上CPU和内存测机
蛋疼的事儿又来了——不跑码!!!
当然要查不跑码的原因了:
用示波器量FRAME信号,发现有2次跳变;是好的!说明南、北桥没问题!
量内存的SMB总线,只有一次跳变,挡内存!!!
又一次兴奋的以为找到问题了,又量内存的工作条件,全满足!!!
头大!!!!怎么老是遇到这么吃瘪的问题呢???
四:
静下心来出去抽根烟!!
因为之前刷LA-4103P的BIOS文件的扩展名为BIN,自我感觉扩展名为BIN的文件不对,HEX才对,但是找不到LA-4103P BIOS为HEX的文件,只有LA-4102P的!!心想应该一样的吧,就把它刷进去了!!
抽烟的时候想到了这里,回想一下,难道BIN扩展名的BIOS也是对的?
抱着试一试的心态,于是又回刷扩展名为BIN的LA-4103P的BIOS!!!
测机,电流一路跳变,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了,跑码了,插硬盘,跑3D,一切OK!!!
至此该板完全修复!!
经验总结:
1.    在不触发的时候,晕头转向的一直在检查EC的工作条件,殊不知EC的工作条件是用来产生3V、5V待机电压的,和触发没多大关系,走了弯路!!!
2.    焊EC的时候,有空焊,自己没检查出来,后来想了一下,那个芯片是从其他料板上取下来的,EC的104脚在此过程中,有点凹陷进去,所以空焊了;导致PM_PWROK一直出来,南桥不能复位。在遇到焊芯片,包括EC和供电芯片;特别容易空焊和连锡,记得上次在焊3V、5V供电芯片的时候,有连锡(就是一丁点),3V、5V一直出不来,后来经师兄指点特别才豁然开朗!!
空焊和连锡,这时很多初学者易犯的错误,希望我的这篇文章能对初学者有一定的借鉴作用!!
3.    关于刷BIOS的问题,记得老师曾经说过:在你所有条件都满足,但预期结果依然出不来的时候,最后一招就是刷BIOS!!!这一招果然很灵,上次一个和我一起来学笔记本维修的哥们,遇到的问题是USB用不了,查了条件,一切OK,换南桥,USB依旧用不了,最后刷了个BIOS,问题解决!!!
对此我也表示无奈!!!心想这也行,我了个去!!
4.    板掉点
经过这一次维修,掉点不一定都要补上,只要桥上的锡珠融化得好,能与板上的点接触,依然是可以的!!
不过这次纯属侥幸,掉点还是补上比较靠谱!!!

网友:
你写的可以      也算是高手级别了

网友:
应该是个高手了,文章写的清析易懂,让我这个新手大开眼界。。。

网友A:
时序分析到位,你那不叫掉点。掉点是连根拨起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时序分析到位,你那不叫掉点。掉点是连根拨起。

,连根拔起的我还从来没遇到过!!

网友:
点真的掉的话你这样肯定不行的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