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板卡资料]
主板常见问题维修方法绝对震撼,绝对原创,慷慨分享,评论满百天天更新

楼主(2013-08-07):
主板常见问题
1.845PE-A主板精英的不开机 开机键只有0.7V 经检查开机键通个三极管和旁边的一个电阻 换三极管后0K
2. A351 848主板复位灯常亮 经判断W83627F 坏换后OK
3. SL-85DR3-C主板电容鼓了 代码EC 刷BIO换后不亮 S后 OK   通病
4. 杂牌的845GL主板测试卡代码检C1 C3 跳到24后几秒才跳到2B 2D 7F等不亮 刷下BIOS 后 OK
5. 5200显卡不亮 供电3.3V进没有出 查另个供电场管各级都没电压 查12V供电没有进 风扇旁12V电压10欧电阻开路 电压没有过来 换后 OK
6. MSI MS-6571主板不亮 查CPU没有供电 换小电源IC HIP6602BCB 后 主供电1.65V 正常 OK 通病
7. MSI MS-6580 VER:3.0 845PE NEO 主板不亮 CPU空焊 烤座 OK
8. S445主板不亮 经CPU测试座查为空焊 烤座后 OK
9. P4SE主板映泰的自动开机 CPU 内存都检过断电 没就是几秒后断电 I/O换了还是一样和I/O没有关系了 经仔细检查开机键电压在0.5V左右 通往一个电阻 电阻另一段电压3.3V
怀着试试看的态度把这个电阻换后 OK(注:向这样自动开机的不是I/O坏就是南桥了)
10. M7NCD主板上CPU 测试卡显示CI 不过内存 南桥坏 换后OK
11. TJ-845DE主板电容全鼓了不亮 不开机 没必要修了修好用不住
12. GA-81848ML主板 测试卡灯轻微的亮 电源风扇轻轻的转 经检查W83627THF坏 此I/O爱坏 换后OK(注:I/O带T字母的换的时候都要找一样的换掉 我理解是CPU温度监控的意思 不知道对不)
13. L4S5MG/GX主板不亮 雷劈过 I/O坏 换后 OK(注:雷劈过的主板I/O和南桥爱坏能修好是幸运的)
14. 风行5200CF白金版128M显卡花屏显示128容量那不花 内存自检那后花 经验维修我把第一个芯片换后OK
15. Prescott 533 845GL主板C1 C3 02 07复位 供电时钟都正常 I/O换过 BIOS刷过 怀疑北桥问题
16. A7V266-EX主板不开机 开机键供电1V左右 查到CMOS电池旁三极管坏 换后电压3V左右 正常开机 OK
(注:这也是有的华硕主板不开机的通病)
17. SK-848P-S主板电容容易坏 开机须上显卡开机 这和硕泰克主板相识
18. PE-845E PRO主板不开机 按开机键灯闪下就灭 I/O坏换后 OK
19. 翔升A1P4D-E2主板不亮 一般有北桥坏或CPU座空焊问题
20. INTEL D865PERL主板 有的自动开机有的不开机 需手动按开机键后 复位灯长亮 且CPU没有供电 分析 CPU供电管是好的 供电芯片也是好的 经检查ADP3418八管芯片坏
它的八个脚都是不通为好的 如果测哪俩脚有阻值或在600左右为坏把它换后一切OK(注:这是INTEL主板的通病D845EPI/D845GVSR/D845EPTZ/D865GVHZ )
21. 华擎PE PRO主板不亮 查供电都正常 经刷BIOS后OK
22. SL-865G主板开机不亮 经测试卡测不过内存 查内存供电为0.5V不正常 后查供电场管击穿换后OK
23. SL-945G-L主板插上12V供电就不开机 查CPU供电那块电路有短路地方 测CPU主供电的场管短路 换后OK
24. 8IE2004P主板不亮 BIOS报错 刷BIOS后 OK
25. MS-6580 845GE MAX主板不开机 经检查MS-5芯片烧坏 换后 OK(注:这是MSI主板的通病 不开机要查这个开机控制芯片 其他不开机的是三极管通紫5V的 I/O没见坏的)
26. 810主板不开机 碰晶振开机 为稳频电容坏 换后OK(注:这是有的主板不开机的通病)
27. MS-6533E主板不过内存 供电管换后 OK
28. 映泰M7NCD主板死机 不亮 CPU 内存 显卡都检过后复位灯长亮 BIOS刷过 ?
29. I/O 8712F-A GXS可和8712F-A DYS互换
30. SL-85LIR主板不亮 换后鼓的电容 刷BIOS也是一样不亮(注:这样的主板电容鼓了后换了 也没用的问题没解决)
31. 硕泰克K890M2-RL主板不开机 把开机管换后 清BIOS后 OK 它的I/O为83697HF
32. MS-7057主板不亮 查紫5V短路 南桥烧
33. MS-6580 845PE MAX主板不过CPU 烤下座 OK
34. MS-6580 845PE MAX 主板不亮 南桥有点热 查显卡供电低 把显卡供电管换后OK(注:这是有的南桥热的通病 技嘉的845GL GV PE主板不亮复位灯亮的通病)
35. MS-6787主板不过内存电压低 把内存供电管换后OK
36. ESC精英755-M主板不亮显示BIOS坏 到网上是找不到 这个型号的BIOS 可以用ESC一款754针的755-A2BIOS代替 OK
37. GA-8PE800主板不亮 CPU座虚焊烤下座 OK
38. ALBATRON PX865PE PRO主板供电正常不亮 ?
39. MS-6580 845PE MAX 主板检内存不过 代码C1后AD 有时90跳AD BIOS刷过 I/O换过 供电都正常 没办法放了几天最后仔细看了又看电源口那的内存排线划断了4根 接上OK (注:向这样的问题一定要多看多想啊)
40. 七彩虹C.NF4G7主板短路不开机查CPU供电芯片ISL6566短路 换后OK
41. CNDATA P4D主板 USB口不好用 查供电2V电压低 换保险后 OK
42. QDI P7BU-AL/N主板 USB口不好用 查USB供电脚为3V 供电不足 查旁边的供电八管坏 芯片型号4000M也是华硕 华擎有的主板上的内存供电芯片 换后OK
43. 848主板自动开机 其他电压都正常 代码显示01 02 换I/O后 OK
44. M7VIT GRAND主板自动开机 内存供电2V 换了I/O BIOS刷过不亮 应是N芯片组
45. GA-60XT主板测试卡全过不亮 BIOS刷过 AGP供电正常 PCI的能亮 怀疑北桥坏大
46. 精英的P6IPAT主板各个电压正常不亮 刷BIOS OK
47. GA-8IG1000MK主板不亮 压北桥 OK
48. GA-8IPE1000主板不亮前状态死机不亮的 后刷BIOS后 OK
49. KW815E/EP主板和翔升815EPT主板CPU供电芯片可以互换KW815是ISL6524CB.翔升815HIP6021ACB芯片一样 I/O83627HF SB可和83627F SA 互换
50. MS-6566主板不开机 一般的几种故障 MS-5开机控制芯片或紫5V通过个三极管输出的3.3V供开机芯片的3机管爱坏 换后OK(注:这是V星主板不开机的通病)
51. E-845GV主板不开机或不亮 换高端管和RT962芯片后OK
52. GA-8IRX主板一直复位 不能强加电 不然烧南桥 (注:复位灯长闪千万别强加电袄)
53. 七彩虹C.R4E主板不过内存 换内存旁供电管后OK
54. GA-8IE800主板不亮经查CPU有虚焊点 烤座后 OK
55. GA-8SRX主板不过内存 查供电没有或不足 换内存旁的三极管和二极管后OK(注:这是技嘉845主板不过内存 不亮的通病)
56. IBM REV:1.5品牌机主板 开机键为F_PANEL之前两针
57. 845PEB主板开机正常 但进系统特别慢 有时还进不去 经到网上查是捷波主主板刷BIOS后OK
58. 新天下5P5E主板不能上CRD CPU 可以上CR1.7CPU点亮后进不了系统 经检查内存供电为1.8V不对更换内存供电管后2.5V 电压正常 但上任何CPU都不亮了 傻了不 刷BIOS也不好用了
59. MB-845PEAL主板不开机查开机供电管1117特烫(注:此故障一般是南桥短路烧了 需更换南桥芯片后OK)
60. SL-85DRS-TC主板供电都正常BIOS刷过不亮(注:有时候碰时钟芯片能亮 其实不是这样的 都是北桥虚焊的故障 这是它的通病)
61. MS-6580主板键盘口不好用 供电有时亮有时低把开机键旁的八管Q907换后OK 没有同型号的可用内存供电八管代替
62. GF4 440显卡横花屏 把色度显存补焊下 OK (注:竖花一般也有可能是虚焊或断线一般显存芯片坏的多)
63. EP-4G4AE主板上假负载开不了机 上CPU OK(注:这种问题是INTEL原厂主板设计的一种电路 它是把I/O某个脚上上CPU后就接地了后才开机的设计)
64. 显卡的问题 加电后显示器灯有反应 但没信号没图像 一般是接口旁电阻或门电路坏多
65. SL-85DR-DC主板不亮复位灯亮 查CPU上时钟电压不对一个没电压一个0.7V电压主供电正常 换时钟芯片后刷BIOS OK
66. GA-8IPE1000-G主板 测试卡显25 不亮 I/O换过
67. V星品牌机VER:1.1主板测试卡是38为BIOS块坏换后OK
68. 硕箐848P主板上显卡才能开机 不上显卡开机电压为0V
69. P4VXASD主板主供电3.4V查供电管击穿 换后 OK
70. 科脑845PE主板没有供电CPU供电管击穿 换后OK
71. MS-6552主板不亮 CPU虚焊 烤座后OK
72. GA-8I845GE-RZ主板自动开机 开机键0.6V内存没有供电 I/O换后OK
73. 七彩虹P4DX主板不开机查CPU供电场管烧 换后OK
74. SL-85DIR主板 不过内存 经仔细检查COMS跳线跳反了 跳另一边OK
75. 金凤凰845E4主板不开机 查CPU供电高端管烧 换后OK
76. INTEL原厂848PMB主板上假负载有CPU供电 上CPU没供电?
77. 翔升I848P主板CPU供电是0.9V
78. MS-9129主板不过内存 供电飞线OK
79. L4S5M主板不亮各电压都正常 换北桥和内存旁电容后 OK
80. 捷波PT88AS主板不开机 强加电查内存供电不正常 换后供电管还是不开机 查开机键电压为1.7V 量电路到一个三极管在电池旁不正常换后OK
81. 七彩虹C.KT400主板不亮 查内存供电不正常换南桥和内存之间的场管后供电正常OK
82. ASUS P4V8X-MX主板不亮看内存供电八管烧了 换后电压为2.2V还是不亮 一气之下就直接把3.3V飞线内存供电脚 一切正常 OK
83. GA-8IEMLP-LE主板不亮 查北桥供电不对 换后供电管开机点亮 进不去系统死机 查北桥供电1.3V不足 把2个供电管一起换掉 OK
84. 423主板技嘉GA-8TX主板南桥二极管3.3V短路和地就16欧修不了 南桥烧
85. SIS630主板I/O SIS950可和IT8705F-BXS互换
86. 科盟com-P4IGLMD主板和达硕GPS845GL主板故障一样BIOS可以互换互用
集显口保险烧断不亮
87. IBM品牌机主板不亮 自动开机 并开机键没电压 有的不开机短接一下开机都是I/O出问题了 换后OK
88. ZC-845PE主板不亮 电源口旁三极管吹后OK
89. P4P800S SE主板不亮 北桥供电管换后OK(注:这种不亮一般都是北桥供电管热损坏)
90. 华擎主板P4I65GV不过内存换供电管后内存电压正常 后OK
91. YQ宇擎915主板电压正常不亮吹南桥电阻电容OK 不开机查开机键接的三极管OK
92. 承启7NJL-4主板不亮 CPU供电2.08V 之前CPU不热 刷BIOS 后OK(注:AMD的主板如果查供电都正常刷BIOS不亮基本上不用在修了 )
93. GB845PEC-L主板不亮不显 北桥供电管换后OK
94. 815EPT PRO VER:5.0不亮烧板线 PCI 12V没有电压 飞线后 OK
95. GA-8IR533主板不检内存 之前内存电压2.1V 后2.5V 正常 在内存供电管旁加个二极管后 OK
96. GA-8IR2003 REV:2.0主板不过CPU CPU座虚焊 烤下座后 OK
97. GB848P主板电压正常不亮 把电源接口场管换后 OK
98. GA-8IE2004P主板测试卡CO FF 把BIOS旁场管换后刷下BIOS ok
99. SL-85DR3-C主板键盘不好用 1.4.6脚都要有5V电压才正常
100. MB-845GL REV:2.5 主板 不开机 把BIOS旁LM324换了好了 OK
101. 华擎主板P4S6I 不亮电容换了就好了 内存旁的
102. 8I845PE-RZ主板不开机 换I/O好了
103. 柏胜865主板电压正常不亮可刷BIOS可用七彩虹C.865PEHJ BIOS代替
104.主板键盘鼠标口不好用 电压正常 可检查排阻 排容 电压不一样 也是排阻换的不对
105. MS-6575主板过CPU 都过刷BIOS OK
106. MS-6791品牌机主板 F4可以安装密码 F10是解密 密码为6个0 是联想的
   有人经常在网上问我测试卡的代码都显示这那都什么意思 这里我把重要的代码贴出来 这是我朋友总结的不错 我就不写了
主板检测卡故障代码
指示灯说明:

BIOS灯:为BIOS运行灯,正常工作时应不停闪动。
CLK灯:为时钟灯。正常为常亮。
OSC灯:为基准时钟灯,正常为常亮。
RESET灯仅为复位灯,正常为开机瞬间闪一下,然后熄灭。
RUN灯:为运行灯,工作时就不停闪动。
+12V,-12V,+5V,+3.3V灯正常为常亮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英雄不留名

网友:
太多了,不过,还是可以试一试

网友:
还可以,值得好好学习一下

网友(2016-12-15):
多谢LZ分享,值得好好研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