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TM220M1-L01 逻辑板上的这个AMV J BS 芯片真实型号

楼主(2013-08-07):
LTM220M1-L01 逻辑板上的这个AMV J BS 芯片真实型号

网友:
找的网上的,10PIN的 file:///C:/DOCUME~1/ADMINI~1/LOCALS~1/Temp/SGTpbq/3604/002EF647.gif 芯片,应该是升压IC,求具体型号?

网友:
看不清楚 谁知道

网友:
应该是个线性转换,和1117一样的,可以找同功能的换。但是它坏了,估计电源模块也挂了,

网友:
那个是升压芯片  人家就叫AMV  三星屏用的比较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