精英主板不开机

楼主(2013-08-07):
精英主板gefore7050m-m跑50,d1就不动了

网友:
不过内存,换内存试 再看下内存供电 数据线电压

网友:
内存不过,查查电压和内存上拉电压,2代1.8V左右 上拉0.9 左右,3代1.5左右 上拉0.75左右  正常就换内存试试

网友:
跟bios有关系吗,昨天我把bios也刷了,故障依旧

网友:
不过内存,刷bios。。。查内存供电时钟系统总线吧

网友:
D1很明显 内存不过  把内存拿下来用皮擦货或酒精 擦拟  不行换座子插再不行换显存 或换条子

网友:
首先,你要确定你的内存条没有问题?

网友:
同意这位女士的观点。

网友:
怎么样了?

网友:
可以了吗?

网友(2013-09-17):
只要跑马就比较容易~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