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HILIPS 190V3L接VGA无信号显示。

楼主(2013-08-07):
接到机器第一反应就是程序问题。碰巧来了一台一模一样的机器,而这台机器是电源板问题。修好电源板后试机正常。然后在把这台好机器的程序芯片装到坏板上去,故障依旧。难道是解码芯片问题么,不管他三七二十一,干了在说。对换了之后还是一样。这时怀疑接口有问题,拿了条VGA线与接头对量了下,通的。排除接口接触问题。在量了下VGA 13 14对地阻值,全是620欧左右,正常啊。在跑13 14脚电路,跑到旁边有一个6脚芯片,心想可能是检测芯片。从DVI那头拆了个对换了一下,问题还是一样。在装上好板量了下此芯片的每个脚电压,在量了下坏板的电压,量到第5脚电压不一样,在断电打阻值,第5脚对地短路。好板阻值400多欧。从好板上量到此电压是D101过来的。断开D101量了下U102的第5脚还是短路,在量了下好板上看这个点连接到了U101 U103,断开U101在量,还是一样,在断U103不短了,看来问题就在这里,把U101装回去,U103从DVI接口处拆了个装回去,在到料板上找了个D101装上,通电量U102第5脚电压5V总算出来了,在接上屏线,UGA线,期盼已久的WIN7画面总算出来了。

网友:
楼主真有耐性啊,是我的话早放弃了。

网友:
这板有图纸的e

网友:
那个不是检测用的,是个门电路,起转换行和场电平的作用,总之应该是存储器芯处坏了,

网友:
楼主好水平,要是我早找通用驱动板了

网友:
换版不算什么,
这才是技术

网友:
那个6脚芯片只有第二脚是对地的   其它都不对地

网友:
这种维修方法,我也用过多次了。

网友:
我遇到这样的板子  这样的故障  都是直接把那两个6脚管子去掉  不装 就OK了

网友A:
能拍摄清晰一点就OK了。思路清晰,洞察分毫,赞!

网友:
我遇到过一个联想的是一个师傅告诉我的拆掉两个6脚管子就亮了

网友B(2013-09-25):
我也是直接拆掉OK,三星的机器也经常遇到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也是直接拆掉OK,三星的机器也经常遇到

谢谢分享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能拍摄清晰一点就OK了。思路清晰,洞察分毫,赞!

相机要仍了,相素太低了。

网友:
6脚管子怎么称呼?

网友:
刚会板级维修的新人学习了

网友:
维修要细致耐心,,,

网友:
新手学习了~~好经验啊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