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420待机0.02不触发

楼主(2013-08-07):
知道是那个d95280芯片的事为什么每次都短路啦 郁闷啊  请高手指点

网友:
要么 是你没焊好   要么就是前面供电不正常

网友:
看后面mos管有没有短路   还有确认下焊的怎么样  这芯片挺考验焊工    别焊时间太长  把主板烤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