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hinkPAD R61i 无背光是什么原因

楼主(2013-08-07):
     一台ThinkPAD R61i 能正常开机,但是屏幕无背光,屏下边的指示灯也不亮,拆开测高压条有20V的供电,单独测灯管也能亮,是高压条坏了吗?还有扣上屏后,灯管会灭掉,那个扣屏的检测开关在哪里啊?怎么没看到。
刚刚又重新测了一下,高压条的20V供电,出现LOGO后就没有了,拆掉高压条是一样的。

网友:
这种屏线容易坏,换条屏线试试吧

网友:
换个屏线试试!也不排除是主板上的保险坏掉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