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C LWM990液晶显示器黑屏

楼主(2013-08-07):
HPC LWM990液晶显示器开机用20分钟左右,画面不动了,然后黑屏,电源灯正常绿色,请师傅们指点一下维修思路,谢谢!!

网友:
没插灯管时12v的输出电压高达14.95v,插灯管各电压正常

网友A:
12v电压高,说明负载没有工作。查高压部分,灯管

网友:
先换个高压条看啊,我有一个AOC也是黑屏,换了个高压条就好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2v电压高,说明负载没有工作。查高压部分,灯管

说的对,是因为没插灯管,插上灯管电压正常了

网友:
正常的。有的电源不带负载电压会升高,点屏吧,试试灯管是不是长时间会出现打火

网友:
小白猜猜,是不是高压部分,高压部分开关管有问题?

网友:
换个高压板试试吧

网友:
高压板的问题是多数吧

网友:
手里没有通用高压板,不知如何检修?高压的保护和开关是那部分?

网友:
看着很明显啊,高压部分的那板面都有烧焦的痕迹,果断换一个通用 高压条就好了

网友:
这个板子高压不容易坏的 。  你的屏是不是带个玻璃的, 你可以测灯管回路  应该是灯管的事

网友:
LZ有这机器的程序吗,我的程序坏了,求一个

网友:
灯管  高压 都有可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