锋锐X300A开机无显

楼主(2013-08-07):
笔记本型号:清华同方 锋锐X300A
故障现象 :开机不显示
处理:接可调电源,电流只能上到0.4几左右就不动了,肯定是有电压没有出来。于是拆出主板,经测量是显卡供电,和CPU供电没有,其余电感电压正常,根据先出高电压后出低电压,只有先把显卡电压修出来。
在网上下了图纸,显卡供电芯片为ISL880A,经测量发现27脚无控制电,如图C:\Documents and Settings\Administrator\桌面  ALL_SYS_VRPWRGD无电压,经查来自U3C:\Documents and Settings\Administrator\桌面,要想4脚出电压,必须1.2脚都有高电压才行,发现2无电压只有0.几V,明显偏低,为1.05V电源好信号,后面接了一个上拉电阻。上拉电阻R327另一头为3.3V,而为电源好信号相连的为0.几V,难道是被拉低了,于是换了U3,还有1.05V芯片,还有CPU供电芯片(因为这个信号也去了CPU供电芯片),都不行。R327电阻阻值也正常。搞了一大圈,觉得问题会不会出在这个电阻上面,于是找了一个0欧的保险电阻换上,只看电流刷刷的跳变,接屏亮机。
维修总结:这个问题虽然简单,给初学笔记本维修的朋友们看看吧,少走些弯路,多赚些票子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