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125

楼主(2013-08-07):
郁闷啊,接到一个售后来的机器,联想IBM E125,AMD单桥的,开始是经常掉电,后来刷了BIOS不行,又刷回原来的可以开机,但是死机掉电,在一次掉电后再也不开机了。接到机器后,测量机器没有3V,5V待机,换过BIOS,IO,等还是不行

网友:
3V5V没有那就换电源试试

网友:
电源芯片也换了,还是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