悲剧,灯管有问题,还有屏好像也有问题

楼主(2013-08-07):
冠捷2217V,客户说是放了很长时间没用,开机亮下就灭。
初步判断灯管或者高压板,拆机,测试灯管发现下面一根灯管短路引起高压保护。暗喜报价。
悲剧开始:改好通用高压点两根灯管,屏出现如图现象。

测试过通用高压和原机驱动板,故障一样。
有没有大神能指点下,这是屏挂了还是驱动问题。
屏和驱动的可能性各有多少。好确定是否继续修下去

网友:
你这个是屏幕坏了

网友:
这个是屏的问题  去压一下模块就好

网友:
多数都是屏的问题......

网友:
平线断了,或者玻璃导电曾断了!拆开检查一遍就会发现,我也遇到几个,气死人,还赔钱啊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搞一下好多少银子知道不

银子解决不了

网友:
若修得了80这样,一般这样的修复率不到%10。

网友B:
你换灯管的时候 弄坏的吧

网友:
一半不规则的 都是屏的问题

网友:
屏挂了!!!!修吧

网友C:
你是拆开屏换灯管的吧,屏挂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搞一下好多少银子知道不

几十到一百多都有,每个地方不一样,个人认为没必要,有风险的,先跟客户沟通

网友:
只能说是屏的可能性打一点

网友D:
麻烦大了!要恢复原状都难啊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换灯管的时候 弄坏的吧

本来就是这样哈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麻烦大了!要恢复原状都难啊!

本身就这样,哪里用得着恢复呢

网友:
用另一个驱动点试试看,不行,就是屏挂了

网友:
100包邮,卖给我吧

网友(点评):
100还包邮,我直接给垃圾佬算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是拆开屏换灯管的吧,屏挂了

很有可能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