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次发维修经验贴《风扇报错不转篇》

楼主(2013-08-07):
学了三个多月了哈,其他什么都没学会,就学会了拆装机,各类品牌型号,男女老少,肥胖廋统统一个字-干!!
言归正传师母拿来一台IBMT40的机器,说不加电,一看是IBM心凉了,还是上电开机看看,上电电流0.00几的跳变,好吧!拆机,,三下两下拆掉,五张六腑还真多,零零碎碎的,还好干了三个月,学会拆装了!拿出裸板上电,用万用表测3V  5V待机,左点点右点点,,,咦 没出来,再点公共点有19V!!这时师兄搞定了一台,问我修什么机器,,,,“大师兄我在修一台T40 不加电的机器,没出3V 5V       大师兄“我看看”
开起热风枪,对着3V 5V滤波电容一吹,吹的红通通的,电容还能这么玩的呀!!他说上电看看,,,咦,神奇了,出3V 5V了,找来料板换掉电容,原来他说这是通病,你用万用表量到死都量不到!哦,好吧!!
不加电搞定,装机,装五张六腑.....省略几万字.......     上电试机,亮了,高兴了,这么简单!!高兴早了,过loog了,风扇报错了,卡住不动了
风扇坏了???找来风扇换起来,咦,,还是一样,好把!先量下接口电压,没电压,大师兄说是不是风扇保险断了,他以前有台就是保险坏了,在风扇边上找了下,看到个保险F4,打阻值,有时好有时坏,不管了先换掉保险,上电测试,失败!!还是报错,,,,,还是找来图纸吧!!
从图纸上看电流从F4保险过来个5V电压,两个电阻分压成1.8V,通过FAN_ON型号控制Q77开关接地变低电平导通Q1  P沟道MOS管,测量F4 5V,,C230电容没装,R136一端5V,另端1.8V都正常,测Q77FAN_NO 3.3V正常,1脚对地,测第三脚1.8V,咦,,不对啊,控制脚有电压,而且符合三极管的基准电压导通3脚应该低电平才对,找个一模一样的料板同一个位置换掉,上电测试,还是报错,难道我换Q77换错了,或是虚焊了,,加焊,不行,好把,又去找个Q77再换(我们那T40主板好多哇)上电测试,还是报错,转移目标,Q1换了吗?找来Q1换掉,上电测试,又报错!我的神那,就那么简单的几个东西,重要的两个东西都换了,怎么还不行,反正有料板,,把两个电阻也给换了!再上电还是报错!晕了,没头绪了!
还是去请教师傅吧!把我的过程跟师傅描述了下,然后师傅简单的测量了下,然后拿起放大镜观察了下,问我有没有进液,我说看不出来,他说那你把放大镜拿去仔细看看,是不是把目标锁定错了,好吧,难道师傅已经发现问题了?
拿回来继续研究,拿起放大镜左看看右看看,等等,F4Q1的第四脚那有点点黑黑的,用刀轻轻刮开,好个黑点,问题就在这,断线了,上电测试F45VQ1第四脚没电压,好吧,我搞了那么久被师傅就几下搞得,哎,道行不深,观察不仔细啊!!虽然走了那么多弯路,不过让我深深学了一课,维修要观察仔细再仔细,可以少走很多很多弯路!!!
找来焊锡丝接上,上电测试,正常了,可以回家吃饭了!!嘿嘿,机器修复!!
小弟第一次发维修经验贴各位大虾们加点分吧,每天签到很辛苦的,还不够下图纸下资料的!!

网友:
维修好累,写帖子也累,不过发帖子是个学习的好方式,各位大虾多多指教哈

网友:
不错,还是有人指点比较好。

网友:
EN ?学三个月就会看电路量电压了?wo shifu都没有教,已经七个月wuwuuwuwuuw

网友A:
T40的机器以前风扇报错一般都是要么清清灰好了,要么换风扇好的,这次又长了点见识,谢谢楼主分享。

网友:
基本都自学的,不懂的问师傅!!去看饼哥的远程视频学,还有芯片书之类的!网上还有很多资料可以下载!我师傅差不多也都不教的,问他还是会分析给你听的!

师傅都是这样的,除非你到专业的培训学校,但学校的实践太少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T40的机器以前风扇报错一般都是要么清清灰好了,要么换风扇好的,这次又长了点见识,谢谢楼主分享。

维修要的是细心,观察仔细了,可以走很多弯路!吸取教训了!烙铁轻轻一点就能解决的问题,让我绕了这么一个大湾!!

网友:
细心很重要哦

网友:
旁观者清!当局者迷!楼主还是挺上手的啊!

网友:
胆大心细 才能维修

网友:
你那师傅是个有心人,什么都直接告诉你,下次你又忘记了,你还学什么?只有自己搞出来才会长学问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QQ1303011223哥们加一下,请教

网友:
t40,电压是16V。

网友:
楼主这机子其实不要你师傅提点 你也可以修出来的 还是你自己不仔细啊 就算你没看出腐蚀的地方 你也可以同表测下图上那几个点的电压啊 你这还好是T40的 要是别的机子 你有那多料板给你换件玩么

网友:
是3v5v电容漏电啊

网友:
大师兄教你了有时候 通病要先排查
师父教你了 要仔细观察 ……

网友:
学艺得靠个人呀,不能等师傅给我们灌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