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城BTX300故障求教

楼主(2013-08-07):
高压正常,短接启动无反映,经测量输出5V,3.3V对地短路,求高手指点

网友(点评):
你要把具体的数值放上来才行

网友:
检查输出电容、双整流管。

网友:
先确定辅助电源工作是否正常再说吧。输出端短路?具体阻值是多少啊?只要不是小于5欧姆可以先不用去管它。

网友:
你短接绿线吧,你这是在主板上测的吧!先确定是电源问题,还是主板问题吧!

网友:
请先确认是主板问题还是电源问题,如果是电源问题,请先确认5VSB(紫色线)有无直流+5V输出,无输出或者输出偏低,应重点检查主整流滤波部分(即整流二极管、大电容、均压电阻、NTC等等)和辅助电路(副电源部分),附件为长城ATX-300P4电路图及实物图(红色框为辅助电源部分),以上仅供参考

网友:
检查输出电容、双整流管已经拆下来检查正常。输出端短路阻值好像十多二十多吧,测量其它电源好像没这个现象,电源是拆下来检测的,与主板无关。谢谢大家的支持!!

网友:
14线有没有电压输出

网友:
一般双整流管坏

网友:
是不是阻值问题啊?慢慢搞~

网友:
5VSB(紫色线)直流+5V输出正常,谢谢益斋的指导“输出端短路?具体阻值是多少啊?只要不是小于5欧姆可以先不用去管它。”14线待机电压有4伏多,不知正不正常。现在天天上班,没多少时间搞,慢慢搞,业余学习学习,谢谢大家指导。

网友:
既然已经确认+5V、+3.3V对地短路,应重点检查+5V输出以及+3.3V输出稳压部分,附上长城ATX-300P4-PFC图纸参考,图纸可能跟你的实物不一样,但大概应该是一致的,(注:红色框内的元件为重点检查对象)

网友:
赞楼上东洋~~~,简单明了的点拨,受益了。

网友:
描述太简单了,没有办法确定,你先测辅助部分,在测后级部分

网友(2013-09-14):
终于修好了,原来是7500损坏,更换后正常启动,电压正常,谢谢大家的支持

网友:
第1,万用表响不一定短路,因为+5V和+3.3V的负载电阻阻值很小。要看二极管档的压降为0V才确认短路。一般新手有可能会范这样的错误,一测,万用表一响就以为是短路,我开始也这样过一次。
第2,如果真是短路,一般是肖特基整流管击穿,可以拆掉再测看。
第3,如果是因为短路引起的保护不起动,风扇一般都会动一下,如果点开机时风扇没有反应,就要考虑是不是因为短路不起动了。注意点了一次保护了,要断电一下,第二次模似开机才有效。
第4,一般不引动的检查顺序是,
      1.PWM芯片的死区控制脚(7500/494这两种芯片是第四脚,点了开机后这里应该是接近0V)
         如果点了开机这里还是电压很高,可能是前面的比较器芯片,或是中间的二极管或限流电阻有问题。
      2.短接绿线时看第8和第11脚有没有电压变化。就是看PWM芯有没有输出。如果没有就有可能是PWM芯片坏了
      3.如果PWM芯片也有输出的话,就要查驱动电路,对于我们这样的新手要看图纸一步一步地检查电路中的关键点、特别是二极管和限流电阻。

网友A:
我晕都修好了。我还打这么多。废话太多。不好意思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晕都修好了。我还打这么多。废话太多。不好意思。

你说的很好,很实在

网友:
基础学不多,如果没有学什么基础几看看刘坚强的视频~

网友:
这个问题还真没遇到过

网友:
呵呵,修好了也可以讨论研究嘛,谢谢大家的支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