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a8jr上电掉电维修一例

楼主(2013-08-07):
同行机,说进水掉电,接机拆掉没发现明显进水痕迹,量各大电感无明显短路,上电0.73掉电。量CPU电压正常出来了,这种情况应该是少电压,把VS态电压量一遍吧,当量到+2.5vs发现无,U5400产生, ,量条件吧,量到R5401的2端 有+2.5VREF,另一端没有,仔细看一下,应该是有进水腐蚀了,不是太明显一开始没看到,电阻换掉正常亮机

网友:
我见到这种机子,都是把那个芯片换了,之后在去测量周围的元件

网友:
掉电  都是先量大电压 再量小电压么    小电压有哪些呀   大师

网友:
1:1运放

网友:
运气好 碰到小毛病

网友:
我特无语中晕晕啊

网友:
我们看起来简单,但到了我们手里是否也可以修复呢,所以修出来才是王道,另外楼主判断够准确,向楼主学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