检测卡代码含义

楼主(2013-08-07):
  A7  A8  AF  BO  b5  C1  0C C3 C5 C6 d3  d4  d1  dE d8  d9 E1  都是内存问题,
  2A Ob od 4d 3d 4d   d4  25 27 31 显卡问题
00  1c  FF  F CPU 没有工作  c0 CF CPU没有正常工作
25  26  38 7E不显示时,先清除CMOS 0B  41  38  E9先刷新boIs

网友:
不错的东西·可以给新手做参考用!!!呵呵!

网友:
这个也有经验总结吧。。。说明书说得太专业了,新手需要的就是这种。。

网友:
呵呵,有的检测卡上的代码有点区别,上面的可能查不到,但一般只要看数字在字母前看显卡,数字在字母后看内存,出现00也可能是电源的事,我直接将电源换一个也就好了,再换回原来的电源也正常可以工作,我就遇到这种情况!

网友:
说得有礼,基础的东西就是最好的。

网友:
这个对于新手帮助很大

网友:
很实用,能快速的找到故障位置

网友:
以后的检测卡用不了了   总线结构改了  检测卡读不到 自检信息了

网友:
强大的经验总结

网友:
这个是笔记本的还是台式机的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台式机上用的!

哦,谢谢!!你有笔记本的诊断代码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哦,谢谢!!你有笔记本的诊断代码吗?

呵呵,不好意思!现在我还没见过笔记本上用的检测卡。

网友C:
cf代码可能跟BIOS有关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cf代码可能跟BIOS有关啊

呵呵,我说的都是一些常见的现象,也有一些特殊的情况!会出现不一样结果。如最后显示FF、RR这表示主板自检完成,内存、显卡基本上也没问题但到滚动条完后黑屏,重做个系统或者是换个电源就好;直接显示00、FF、1C、F、有的检测卡上直接没显示但上面的指示灯都亮,这都是表示CPU没有工作,但是00时:你要考虑到可能是南桥时钟信号和南桥复位;FF时,要考虑到供电、时钟、BIOS程序;CF表示CPU 没有正常工作,但也不排除一些别的问题,出现26、52也可能是内存问题【我当时费了好大功夫没弄好,最后没想到拔一根内存就好,正常进入系统,两根内存都插就会出现那种情况,随便任插一根就好,你说怪不,客户先前那两根内存用着都没问题还好着呢!现在不管你换那根内存,都只能插一根】;出现C3、C5 C6 d3 dE d8 d9 E   d4 d1 BO A7 A8 AF B5 OC 表示内存没有完全工作,你也要考虑到内存插槽、供电;有时出现CI C3 之类就断电不能说是内存的问题,【我就遇到一次,每次开机不显示,一到CI或 C3就断电了,最后发现是电源开关的事,将板上的电源开关接线拔下,短接后正常启动,上网】像0d  2d 3d 4d d4 0b 25 27 2a 31表示显卡没正常工作,也要考虑下供电、插槽,像从C1直接到FF,内存有故障。我这只是个人的一些总结,供大家参考用,这要靠大家平时自己总结。

网友(2013-11-29):
那我的老是跑98  E0供电时钟复位都在正常  是啥子问题

网友(2014-06-14):
我碰到一块主板总跑到A1不动了,是哪有问题???????????

网友:
新手宝典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