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遇到一个第一次遇到的问题

楼主(2013-08-07):
华硕 F8V
原来南桥烧了   板子容易变形   桥做不上去
后来换板   新板装上   发现本地那个网卡认不到  在设备管理器那里也看不到有网卡 无线网卡就正常
以为主板问题  再发了一块  还是同样情况   后来不管直接插上网线试试   网卡就出来了  拔掉网线  网卡就不见了   第一次遇到这个情况   难道是为了省电设计的?  郁闷  亏了几十运费

网友:
很多笔记本都是这样的

网友:
戴尔的机器基本都是这样设置!开始跟你想法一样,能正常用就不用管了!

网友:
有的笔记本是这样的,插上网线能上网就可以了

网友:
这样的板子是少数,但是也很多的。不插网线不认网卡

网友:
是系统的问题吧,WIN7就不会这样。

网友:
换个系统试试呢?会不会就好了呢

网友:
好多本本就是这样设计的 呵呵 !!

网友:
碰见过,不过只有2次。看来卖家也不知道这个。

网友:
这个还没遇到过,学习了,谢谢。。。。

网友:
HP不是很多这样的机器?难道你没遇到过吗,都是省电模式了,刷个BIOS就可以了

网友:
我暂时还没有碰见过,下次有这样的需要注意了,免得闹笑话了到时!

网友:
早见过了  这个是 网卡节能 联想有的笔记本就有的

网友:
dell 联想的机子有些就是这样的 插上网线才能识别!

网友:
我只遇到过华硕一例这样的机器,具体型号忘记了,很坑爹。我怀疑是ISOLATE这个信号所致,不过没验证过。

网友:
这样的问题换没有遇到过,以后有遇到心里就有数了,哈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