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把4灯口高压板该3灯的

楼主(2013-08-07):
4个灯管的显示器,坏了一个灯管。不想换了怎么把他改成3个用。。。听别人说 短接高压板上一个灯口就可以,会不会出现问题啊。原理是什么

网友:
就是这样改的,有危险吗

网友:
插上就行了不用改

网友:
在不用的接口上接一个3kv的扁电容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去保护。。。这个比较难得,要看图纸   你还是换个双灯的高压板吧

网友:
我也想知道大家有些什么方法!
有些显示器,只用2灯管的话,显得有点暗啊,有些时候确实需要3灯管!

网友:
4个灯高压板不能这样用吧,有其中一个不亮是会保护的。。    要不换成两灯管的高压板就可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