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原装板神奇的CPU供电

楼主(2013-08-07):
同行拿了台主机来,说是用不了多久就死机!死机呀不好搞呀

是一台DELL的原装机,先测试一下,跑跑3DMAKE 嘿嘿 没过一会就死机了,而且南桥非常的烫!
根据一些经验,死机很多原因都是南桥引起的,果断拆机 上BGA烤烤~!
等板子冷了过后上电测试,遇到怪异的问题了,上电测试时CPU供电出不来啦!

晕,烤南桥这么远也把CPU供电给烤没了,难道我注定杯具!
没办法,cpu供电出不来,果断打开PDF。供电IC用的是NCP5392T

没办法,测下供电!供电都正常,而且电源管理芯片给驱动芯片都发出了PWM信号,看来问题在驱动芯片上了,测了下供电都正常的,但是驱动芯片就是不工作,难道是驱动芯片坏了,这个驱动芯片可是有三个,先把驱动芯片换了 ,换了后问题依旧出不来CPU电压,难道反馈电路的问题,反馈是直接连接到电源管理芯片上的,查了下反馈电路相连的原件,没问题的!
 那是神马情况呢IC都发给驱动芯片的开启信号了,而且驱动芯片的供电条件也满足了,就是不出。
没办法了,想了一会儿,这是原装板,很坑的!把它装回机箱,把风扇和一些线插上,再次用表测电压!
1.2V的核心电压终于出来啦
唉,这DELL的原装版就是坑呀,要放回机箱把CPU风扇插上,还要插其他的线才出cpu供电!不然还出不来!

网友:
戴尔原装就是坑

网友:
死机问题解决了吗。这个主板其实你把风扇装好就回出电压的

网友:
这种板的确很坑,不插风扇也会报错掉电。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,上次弄个宏基就是不插风扇,供电芯片不出CPU电压

网友:
楼主的表情很丰富 很生动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还在测试,希望别死机了,刚开机南桥的温度还是很高!

最好是给南桥加风扇或者散热片降温

网友:
这些品牌机   有的时候很神奇的!   这DELL  之前也搞过不少  那会儿那检测卡插上都不跑的   只能看灯!!!!!!!!!    有趣有趣    不懂的有的连开机针都找不着哟!

网友:
这样呀,记住了!

网友:
有这回是的啊

网友:
保护做得不错啊~ 学习了

网友:
插上风扇就好了。

网友:
长见识了,楼主好人啊

网友:
品牌机就是,怎么说呢,有时周全倒是一种负担。

网友:
见识了这种板子

网友:
我也修了那样多的机子,这样的还真是第一次见到哈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,哈哈哈,

网友:
楼主维修的是戴尔OptiPlex的商务机,这个板子是可以最小化点裸板的,开机的按钮是单独的一个模块(PN:TP004)模块与主板有一条连接线(PN:XT029)。或者取下电池也会自己加电。

网友:
原装貌似是这样的,有的不插风扇上电就掉电

网友:
果真大坑
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