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X88S保存时间开不了机,放电就OK。

楼主(2013-08-07):
我今天接到一台华硕X88S的本本,开始是短路,修好装机。开机进BOOS保存时间,就开不了机。放电就OK,但时间还是保存不了,系统进不去。刷了BOOS芯片还是一样求救各位 好汉,指点一,二。在下先谢谢啦。
开不了机

网友:
COMS电路的问题?或者南桥。

网友:
华硕的软件 不好搞上次系统装上就死机

网友:
我也有个T42,一样的,我打算换南桥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