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m5010花屏

楼主(2013-08-07):
昨日收到一机器 dell m5010!开机测试一下  加电 电流大跳两次 之后落回0.9A  果断拆机 打开一看 伤心欲绝呀(北桥.南桥都直球了.bios也刷了)我失意中寻思不能白拆呀!就加焊一下北桥啦!再开机 亮机了 但是全是竖条条的花屏哦!是216-0752001的桥片! 怎么办捏?求救一下吧.....神啊 救救我吧!

网友:
换个桥试下

网友A:
集显的?换个北桥不就好了,有什么需要求救的呢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集显的?换个北桥不就好了,有什么需要求救的呢?

关键我还怀疑是不是那个显存出现问题了呢?现在桥肯定有问题了,但是桥我感觉也貌似有问题呢!

网友:
风枪吹下显存,重植,风枪吹上,OK!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关键我还怀疑是不是那个显存出现问题了呢?现在桥肯定有问题了,但是桥我感觉也貌似有问题呢!

我擦,我今天也接到一台M5010,7声报警,重植北桥OK。现在进系统竖条花。。进安全模式一样,你的搞好了么.是不是那个显存的问题??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擦,我今天也接到一台M5010,7声报警,重植北桥OK。现在进系统竖条花。。进安全模式一样,你的搞好了么 ...

报价等客户(老客户)回信呢 我感觉也像是显存问题 全是条条的花屏!!!期待您回复答案哦

网友:
有些就是芯片本身坏的!换了试看吧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报价等客户(老客户)回信呢 我感觉也像是显存问题 全是条条的花屏!!!期待您回复答案哦

我刚重植了那个显存了,还是一样的竖条花,要定个北桥和显存换上试试了。。。。。。牙疼啊,昨天刚回复你的今天我也来个一样的。

网友:
这种情况就报高价给客户 然后慢慢修呀  桥估计得换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报价等客户(老客户)回信呢 我感觉也像是显存问题 全是条条的花屏!!!期待您回复答案哦

朋友,不用定啦!我换了一个旧显存也是一样。然后我怒了。。加了焊膏又干了遍北桥。。。OK了。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朋友,不用定啦!我换了一个旧显存也是一样。然后我怒了。。加了焊膏又干了遍北桥。。。OK了。。

噢  谢谢哈  客户还没给结果呢  在途中.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噢  谢谢哈  客户还没给结果呢  在途中......

嗯,你那个最好拆掉重植下。或者直接换新吧。

网友:
给你说,我做显卡做好了,下温度最高290,上温度最高270,一次OK。

网友(2013-09-22):
我这也有一台,到底是北桥还是现存啊

网友:
干桥不得干显存,都干一遍还能不好

网友:
显卡问题哦,是不是显卡bga掉点了啊,在就是显存,自己慢慢折腾吧

网友:
显卡和显存吧

网友:
只能说希望50%,我上次修过一台也是DELL显卡换了,显存换了都一样,希望楼主幸运

网友:
有显卡么,没得显卡就最好换一个北桥

网友:
求独显北桥型号.

网友:
我现在也有一台一样的情况

网友(2014-07-23):
我也有经过,,,人家干过,我再干,,好了,但不是台台机都 有这么好命干桥就想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