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电感也会坏

楼主(2013-08-07):
今天修了一块板子,是开机断电,电流0.20 经量测VCC_CORE电压没有,电源芯片供电正常,也没有短路,量不出来,都换了新料,可都还是原现象。后来把大电感换了,好了。电流起来了

网友A:
汗,电感还没换过。它的代换需要上面标识的值一样吗?

网友:
电感式会坏的,遇到过。

网友B:
你是怎么想到要换大电感的啊

网友:
电感坏件很常有

网友C:
0.20 经量测VCC_CORE
????????????电流这么小吗??

网友D:
这个大电感坏真的没有遇到过。

网友:
现在机器毛病太多了,一切皆有可能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观点

网友:
修板讲究的多范围思考

网友:
电感如果坏了,很多都是量不出来的

网友:
小电感也容易坏,那个还可以量出来的,量到一般是开路,或阻止偏大。

网友E:
我只发现过电感超烫的那种,电压不出,换了电感就好了,电感坏了。

网友:
容易烧坏的电感一般集中在PCH旁边,或是在电源芯片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个大电感坏真的没有遇到过。

没遇到不代表没有,电子产品都会有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0.20 经量测VCC_CORE
????????????电流这么小吗??

HNM55以上的平台有很多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我只发现过电感超烫的那种,电压不出,换了电感就好了,电感坏了。

你说的这种现象也很常见

网友F:
你修的是什么牌子的机器啊。哪个型号的板子,给说下啊

网友:
电感式会坏的,遇到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0.20 经量测VCC_CORE
????????????电流这么小吗??

现在的HM65平台都这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你修的是什么牌子的机器啊。哪个型号的板子,给说下啊

东芝blb南桥hm65平台,vcc CORe才芯片是95836

网友G:
今天烧鸡撬5V电感(4脚),故障找到了,装回去发现电感发烫。。。。。。换个好了。。。下次还是温柔点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今天烧鸡撬5V电感(4脚),故障找到了,装回去发现电感发烫。。。。。。换个好了。。。下次还是温柔点。。。 ...

是啊主板上的每个零件都不要乎式了

网友:
电感坏是是什么状况   开路???短路???  虚焊???

网友:
路过飘过回了啊还是很聪明啊

网友:
还有这样的事情 学习了

网友H:
是开路还是短路,没有滤波作用?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是开路还是短路,没有滤波作用?

有的是开路,有的量不出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汗,电感还没换过。它的代换需要上面标识的值一样吗?

电感的标时字母L或PL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是怎么想到要换大电感的啊

用手模或用示波器看频率

网友:
额。。这个好不好修,给顾客报多少~

网友:
遇见过几次电感虚焊还没见过坏的

网友:
大电感是开路了吗?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 当时也没思路  最后发现大电感有500欧的阻值

网友:
没遇到过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I:
也可能是虚焊吧?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也可能是虚焊吧?

虚焊不排除,但坏件的也有